各位大侠 ,NTMFD4901与PK616DY能不能代用啊?帮我看看

楼主(2023-05-02):
各位大侠 ,NTMFD4901与PK616DY能不能代用啊?帮我看看

网友:
双N而已,有何不可?

网友:
不看电流,完全可以 代换

网友:
略有不同,不太方便

网友:
应该可以 看看电流

网友:
应该可以 看看电流!!!!

网友:
要看场管承受的电流,如果用小电流代大电流的,怕管子发热烧了

网友:
应该可以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百度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