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给个意见,回复几率得下载分

楼主(2023-05-03):
火影金刚,7700+1066。海鲜市场买的,没有CPU供电,按时序查到核显没有核心电压没有,PROCPWRGD_CPU信号PCH没发出来,思路到尽头了,我把所有能量的都量了,请大佬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我再找找看,版号GE5KN6X MB 1.0,MBPGE5KN6C-1310,电路图我就找到这个,其他的没看到,感觉也差不多,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些了,烦请各位帮忙看看吧·现在我所测量的是不开机的数据,空板插电0.046A,再掉到0.04A。过2秒再掉到0.032A,不明白为啥待机会掉,开机电流直接0.788A,过3秒多掉电回待机状态,电流0.026稳定,再开机还是如此,这是没过内存吗?迷糊,这情况找专业的维修得多少钱?我自己弄得心好累我再付点下载分,当然,几率的,东西不多,希望能得到帮助,感谢

网友A:
待机这么高吗?少打了一个零吧

网友B:
空板插电0.46A,过2秒再掉到0.32A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这么高吗?少打了一个零吧

嗯,少打了

网友:
CPU坏了吧,1.2v阻值对地

网友:
看的眼花缭乱  测了这么多吗    没细看,这种板   电流起来了 就看CPU供电   ,这种板子桥很容易挂的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这款主板记得不同牌子的同板号Bios会有不同的电流表现。

网友:
待机这么高,不会是有短路吧,少打了个0吧,会不会是桥挂了

网友:
0.788a没有读内存啊,开机测试一下内存复位电压,,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C:
你把内存条去掉上电开机,看看电流是不是也这样 是的话没过内存呢还。不好说是不是CPU的问题,但是个人感觉CPU挂壁的概率很大,有热成像的话看上电瞬间电流0.7A时候cpu和桥的晶体哪个发热就知道了。

网友:
总之一句话,咸鱼的漏不好捡,基本上都是修过或者测试过确定没救了才拿出来回收剩余价值的。

网友:
把所有的电感二极体打一遍,是不是有短路保护

网友:
VCCGT怎么为0,感觉不正常

网友:
SYS_PWEOK肯定待机不能为高

网友:
PROCPWRGD_CPU没有的话桥坏了,或者桥条件不满足

网友:
今天EC让我拆了,发现SYS_PWROK还是待机高电平·正常这个电压不是EC发出来的吗?桥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板插电0.46A,过2秒再掉到0.32A太高了。

你少了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内存条去掉上电开机,看看电流是不是也这样 是的话没过内存呢还。不好说是不是CPU的问题,但是个人感觉CPU挂壁的概率很大,有热成像的话看上电瞬间电流0.7A时候cpu和桥的晶体哪个发热就知道了。

不热,没有一个热的,我散热器都没上,开机0.788哪都不热,但现在按电路图SYS_PWROK把EC拆了还是高电平,这点让我有些蒙,这个电压不是应该EC发出吗?拆了也有3.3V

网友:
表格是楼主自己做的吗,好详细啊,值得学习。

网友:
牛逼,修了个机子还排了个表

网友:
24M晶振  BIOS 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