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问题,遇到想不明的

楼主(2023-05-03):
这个运算放大器电路中 12v不是经过r324吗?那g极的控制脚不是12v导通吗,那s极就是3v啊,跟他说的慢慢导通不一样啊,哪位大佬能解疑一下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如果运放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是不是会把g极的12v  也拉低

网友:
学习一下运放内部输出脚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简单。

网友B:
mos管导通以后,是先给电容EC44充电,当EC44电量充满以后,运放6脚会变成3V,运放截至,电容放电,电量会下降,当电量降到2.5V以下之后,运放再次打开打开,mos管导通,再次充电,往复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如果运放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是不是会把g极的12v  也拉低

有个词叫漏极开路输出。运放低电平的时候这个12V就相当于接地了,你可以想想成运放内部输出脚有一个NPN管子。运放输出高电平的时候,管子是截至的。上拉12V可以直接输出,运放截至的时候管子是导通的,成NPN导通,直接吧12V拉到地了,

网友:
虚线内可以理解为这个运放的内部

网友:
它的慢慢其实是快快,12V被拉低为0

网友C:
如果把运放拆了,那G极当然就是被R324上拉到12v导通了。现实是受运放的7脚控制,不能随意变成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词叫漏极开路输出。运放低电平的时候这个12V就相当于接地了,你可以想想成运放内部输出脚有一个NPN管子。运放输出高电平的时候,管子是截至的。上拉12V可以直接输出,运放截至的时候管子是导通的,成NPN导通,直接吧12V拉到地了,

你的回复让我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运放拆了,那G极当然就是被R324上拉到12v导通了。现实是受运放的7脚控制,不能随意变成12V

你的7脚是正反通道控制,,它上面本身就固定有12v ,你的7脚不能影响12v啊,除非7脚低电压  拉低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管导通以后,是先给电容EC44充电,当EC44电量充满以后,运放6脚会变成3V,运放截至,电容放电,电量会下降,当电量降到2.5V以下之后,运放再次打开打开,mos管导通,再次充电,往复循环。

这个回复  赞,了解了 豁然开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复  赞,了解了 豁然开朗

你只是以为了解了而已,你找片主板实物测量一下,和你想的对比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导通以后,是先给电容EC44充电,当EC44电量充满以后,运放6脚会变成3V,运放截至,电容放电,电量会下降,当电量降到2.5V以下之后,运放再次打开打开,mos管导通,再次充电,往复循环。

给你点赞。

网友:
你要把运放电路工作原理再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只要知道哪里需要什么店平就可以了

网友:
当运放的6脚反相端也就是输出低于5脚2.5V时,运放开漏输出,也就是断开,这时G极12V,场管导通,3V对电容充电,当电压充到超过2.5V时,运放输出脚把G极12V接地,场管不导通,电容放电当低于2.5V时,运放再次开漏断开。如此反复来保证输出为2.5V左右。

网友:
首先R324是个4.7k的信号电阻,12v并不会直接到达MN22的G极 你可以理解它是是个上拉电阻,真正操控的是7脚,实际测量你会测得一头是12v,一头是7脚输出的电压

网友:
这个放大器就是通过正负极比较控制mn22这个most稳定输出需要的2.5v电压,因为nm22的d极是3.3v,如你所说12V直接到达G极完全导通的话S极就变成3.3v了,那非常危险,所以此电路用比较器去设定想输出的电压2.5v,那怎么去做呢?通过比较器控制MOSF的G极端完成,因为VERF25正极输入2.5v是恒定不变的(参考电压),而负极端它也是输出端就会放电给负载也,当放到低于2.4v,正极2.5v比较大于负极2.4v,7脚就会输出高电平导通了。当负极高于2.6v它就截止,EC44电容的角色就是能储能滤波作用,这个电路中它也起到延时作用,R324我认为是提高MN22G极的驱动作用(不知对不对)

网友:
高手真多,受教了

网友:
什么书?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如果运放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是不是会把g极的12v  也拉低

运放有分内部上拉和外部上拉,这图里内部没有做上拉电阻,外部就要加上拉电路

网友:
模拟电路的分析,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