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iPhone11不开机(基带/WiFi供电短路)

楼主(2023-05-03):
iPhone 11不开机(基带/WiFi供电短路)

iPhone 11不开机拿到机器直接拆出主板,测量主供电无短路,上电待机正常,无漏电,按下开机键电流30归零,这种电流明显是有短路。将主板分层再上电,发现主板单上层已经可以开机了,说明问题在下层。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11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iPhone11,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插数据线无反应。

苹果iPhone11不开机 图1

       拿到机器直接拆出主板,测量主供电无短路,上电待机正常,无漏电,按下开机键电流30归零,这种电流明显是有短路。将主板分层再上电,发现主板单上层已经可以开机了,说明问题在下层。

       将下层处理好焊盘,用测试架夹起上下层测试,发现开机电流依旧是30归零。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首先不可能是一二端短路,电池和主供电短路会上电大短,上电小抖说明是三端有短路,所以我们直接看电源产生的供电有几路送到下层就好了,打开点位查看,发现只有3路供电送到了下层,分别是PP1V8_S4,PP1V2_S4和PP_CPU_PCORE,其中PP_CPU_PCORE只有一个点送给下层,测量这三个电压,发现PP1V8_S4已经完全短路,我们直接上1.5V烧机,但是并没有烧出发热的地方,索性1.8V去的地方也不算多。

       我们直接一个一个拆就好了,拆到哪里不短了,就是哪里的问题。

苹果iPhone11不开机 图2

       结果是拆掉了1.8V线路上的所有电容,都没有拆出短路的地方,那就是有芯片坏了,最后拆到WiFi的时候发现WIFI本体短路损坏,不过WiFi坏了还可以解绑,但在测量过程中,发现芯片UATTUN_K的RFFE总线也短路了,而这路总线刚好是1.8V供电,又刚好只送给基带CPU。

苹果iPhone11不开机 图3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们把基带CPU拆下来,测量芯片本体的这组RFFE总线阻值,不出意外依然短路,那就是说1.8V短路,把WiFi和基带CPU一起带走了。

苹果iPhone11不开机 图4

       基带CPU属于套件,损坏以后就不能更换,也就是说这个手机以后就打不了电话了。

       跟客户沟通完情况后,客户同意只修开机保资料就可以,将主板贴合后,测试能开机,就可以还给客户了。

苹果iPhone11不开机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居然基带cpu本体短路了 可惜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也太悲催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