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A93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5-03):
OPPO A93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哪里的问题?

接到机器后,直接拆出主板,初步检测后,确定是主供电漏电,此电源型号为PM6150L,找个同型号的电源装回,再次上电漏电已经解决,按下开机键电流正常跳变,扣屏开机可以进系统。

       【机器型号】OPPO A93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不开机的机器,型号为OPPO A93,客户描述手机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充电也没有反应,就送过来给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OPPO A93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后,直接拆出主板,测量无明显短路后再上电,待机电流有40mA,这个电流肯定不正常,电池电压或主供电有漏电,按下开机键,电流无任何变化,测量开机键电压,发现开机键电压只有0.9V。

      断开主供电电感再上电,确定是主供电漏电,在主供电上施加一个4.2v的电压,电流表显示漏电42mA,将主供电电压略微增大,此时漏电电流变成100多mA,摸到电源微微发烫,直接拆下电源。

OPPO A93不开机 图2

      此电源型号为PM6150L,找个同型号的电源装回,再次上电漏电已经解决,按下开机键电流正常跳变,扣屏开机可以进系统。

OPPO A93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高通的东西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