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77V-LX R**.00开机风扇转,点不亮!

楼主(2023-05-03):
Cpu是g550..内存也换几个试了,也扣电池了,

电源是航嘉额定功率250瓦的,难道是电源供电不足吗?
板子,是某鱼上瞎淘的一个,发了开机视频,但是我回来点不亮,
板子左下角掉一个电容,但是一般只有可能影响那边的插槽,
但是不开机,点不亮?还没有找到原因?
请大师们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背面用手机放大镜看的这个划痕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B:
测pcie,a13a14有没有时钟,a11有没有3.3复位

网友:
这个插座好像有个针有点歪

网友:
通上电测PCI-E的B10脚 电压有3.2V   对地值2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pcie,a13a14有没有时钟,a11有没有3.3复位

A10有3.3伏,,但是A1与b1都无12伏电

网友C:
应该不是掉电容的这个问题,是别的问题吧,也不应该是电源不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掉电容的这个问题,是别的问题吧,也不应该是电源不足的问题。

谢谢,有时间我才好好测一下!!

网友:
跑啥代码?

网友:
你好跑不了,,插上灯亮一下就灭

网友:
这个诊断卡,插上,跑不了,灯亮一下,就灭,是不是pic插座这边有短路

网友:
跑马死四个线,,CLK灯亮,

网友:
25Mhz的晶振应该坏了,二极管档,测量都有数值,

网友:
难道网卡晶振坏,导致的,,?还是网卡芯片也坏了???

网友:
这个25MHZ晶振旁的芯片好像是8111E,,是不是网卡芯片?

网友D:
这样没有目的性地修,会修废,去迅维学几天吧

网友E:
你还是系统的学习下再来修吧,你这样东戳戳西戳戳,一年都修不出来。给你指个方向,内存电压——桥电压——锁相环电压——管家电压——cpu的vboot 电压——复位3.3v,自己去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没有目的性地修,会修废,去迅维学几天吧

哦,报培训班吗

网友:
感觉你一点基本功都没有,只能越修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系统的学习下再来修吧,你这样东戳戳西戳戳,一年都修不出来。给你指个方向,内存电压——桥电压——锁相环电压——管家电压——cpu的vboot 电压——复位3.3v,自己去测一下吧

好的,谢谢!!

网友:
都是维修能手了,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发帖求助了,就是初学菜鸟才发一些!也许大师傅们看了,也别嫌烦,谁还没有一个刚开始呢!我会多学理论知识多练习多跑线,争取早点学点维修基本思路与技能!

网友:
复位正常吗!?

网友:
谢谢,有时间我才好好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在背面用手机放大镜看的这个划痕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有划痕清下康康有木有断线

网友:
先把断线处理一下吧   处理好了看看还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划痕清下康康有木有断线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如图,与UQ704一脚与相接的UR803的二脚电压不对,点位图应该是5v
实际测量是12.19伏,,难道就一个小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与UQ704一脚与相接的UR803的二脚电压不对,点位图应该是5v
实际测量是12.19伏,,难道就一个小电阻坏了

这个针脚名称

网友:
内存电压——桥电压——锁相环电压——管家电压——cpu的vboot 电压——复位3.3v,自己去测一下吧
测了上图,好缩小范围。

网友:
这个测试卡很牛的,我的是两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