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开机风扇秒停

楼主(2023-05-03):
没有明显的问题,应该是保护了,但是小白一时还查不出来问题在哪里??
芯片是7502C

网友A:
这要从待机电路开始查,然后是前级整流桥、开关管、一直到后级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输出部分。

网友B:
查一查各路输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各路输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的。。。。。。。。。。。。。。

A谢谢!!回复!有时间的时候的在折腾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A谢谢!!回复!有时间的时候的在折腾折腾

到时分享一下。。。。。。。。。。。。。。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是监管芯片,不是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是监管芯片,不是电源芯片

好像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从待机电路开始查,然后是前级整流桥、开关管、一直到后级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输出部分。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指导,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7500和运放339的组合吧。

网友:
强制短接启动,查看哪路电压故障,如果都正常,就查前级大电容是否有380v左右,没有的话,PFC电路故障,有的话,直接换掉保护芯片再测。基本就这操作,也有例外,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