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50主板开机卡vga灯,不亮机

楼主(2023-05-03):
  板子开机卡vga灯不亮机,bios已经刷过,bios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测量显卡插槽12v正常,3.3v正常,时钟100m正常,复位有下拉动作正常,b11脚的wake#电压3.3,但是示波器抓不到下拉动作,这个电压有个井号是不是低电平有效?

实在没头绪了,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大佬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23-07-15):
我也有一块跟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跟你的一样

是cpu座子坏了

网友:
谢谢老板,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