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95G接适配器黑屏

楼主(2023-05-03):
如题
华硕FX95G接适配器黑屏
接上电源后应该是切换了独显,分辨率HZ达120以上就只有
换回60HZ就正常。
拔掉适配器也正常,一接适配器就盖被
是不是现存问题啊
华硕
黑屏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换一个就好了,我遇到过,显卡供电不足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遇到y7000 2019款的跟你一样是cpu供电的一个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