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B疑难杂证,求助解惑

楼主(2023-05-03):
一块映泰B75MU3B上电前测量各项供电对地阻值均无短路后,上电后发现故障为上电保护,反复上电,,然后测量各项供电,内存供电,1.59V,桥供电1.8V,桥供电1.04V,VTT总线0.95V没有出来,用的是芯片UP1514,7脚没有EN,跑线加查图发现TQ7开路,导致TQ5导通,拉低了VCCIO_EN这个信号,导致UP1514不工作,换好之后VTT总线电压0.95V出来了,本以为此板修复了,结果上电后还是保护,测量后发现无复位,明显是CPU供电不正常,然后测量CPU各项供电和条件,经跑线和查图后发现,VCORE_EN信号由V_CPU_VCCIO控制两个三极管产生,也就是我之前修的那个UP1514产生的V_CPU_VCCIO,此板的测量的CPU供电开启EN信号也有,(当然有些板出EN,不一定有供电),假设EN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正常,那么就应该是PG信号了。查图发现VR_RDY信号由SLP_S3通过两个三极管控制由3.3V上拉,然后进入桥,测量发现VR_RDY信号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V,此时应该就只有两个问题,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未满足未发出VR_RDY信号或芯片本身坏,查过图并示发现有特殊条件,PWM上下管也测量过正常,VR_RDY信号产生电路由于没有点位图,暂时没有找到,那么接下来就排 查CPU供电芯片是否损坏,但是在排查的过程中发现,不装CPU,此板竟然不保护了,除了没有复位,CPU供电1.19V出来了,集显供电1.08V也出来了,vr_rdy信号3.3V也出来了,但是CPu电源管理芯片有点发热,我就非常好奇,开始我还怀疑是我CPu有问题,换过之后故障依旧,我就非常好奇,此板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此神奇。

网友:
这里补充一下时序,CPU供电正常,发PG给桥,ATXPG正常给IO,然后IO发PG给桥,桥收到这两个信号,25M起振,读BIOS,发时钟,再发PG给CPU,CPU调整工作电压后再发PG给桥,桥收到后发平台复位信号给IO,IO再去复位所有设备,全板复位后CPU开始开作读取BIOS,开机自检,自检测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这里就非常奇怪,CPU都没有装,复位和时钟都没有,连BIOS都没有读,内存没过自检,反而出集显供电了,这到底是哪门子问题

网友A:
其实就是VBOOT供电,无需安装CPU就能产生的。具体查询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

网友:
刷bios,加焊u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VBOOT供电,无需安装CPU就能产生的。具体查询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

看我后面的补充,不光是产生供电了,连vr_rdy 也有了,没装CPU,芯片竟然发vr_rdy 信号给桥?装了CPU反面不发,看图,vr_rdy的控制电路也应该是高电平,而且我对VBOOT的理解就是驱动PWM,此时应该是产生供电了,要不然不装CPU,电源管理芯片也不会发热。

网友:
我还是个新手,我现在追求的是过程与细节,三板斧追求的是结果,对我没有意义。

网友B:
关心的是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心的是图纸呢。

论坛有下,我发的几张截图只是为了求证我的维修思路

网友:
我现在想的是电源管理芯片收到EN,是不是也需要CPU反馈一个信号才发出VR_RDY给桥,由于CPU收到的这个信号异常,导致电源管理芯片装上CPU后无法正常发出VR_RDY,由于不装CPU,反而没有CPU对异常信号发馈,导致电源管理芯片判定供电正常,反而发出vr_rdy,但是由于没有装CPU,桥在发出PG信号给CPU时,无法收到CPU正常上电的PG,所以还是没有复位,因为我在查图时,发现这板采用了SKTOOC信号,但是装 不装U都能上电,这明显不合常理。

网友:
这是SKTOCC所控制的几个信号,怎么看CPU都不可能上电,桥在SKTOCC这个信号为高时,应该认为CPU不在线,拒绝IO的上电请求信号PWRIN,但是还是能上电,

网友:
今天查图跑线根据SKTOCC找条件,发现PWRD_3V这个信号关联的MEPWRGD这个信号异常,一个芝麻管开路,换了之后3.3V出来了,但是还是掉电。

网友:
这板修好了,刷了一个BIOS之后,不掉电了,但是挡内存,发现DDR_VTT只有0.35V,换掉UP0109之后正常亮机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