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CA南桥拆下来测量不短路,

楼主(2023-05-03):
SR2CA南桥拆下来测量不短路,怎么一上主板3.3就短路,在小苏家新买的桥。
主板

网友:
你用因为南桥管理网卡声卡 还有外接设备你要看这些有没有短路 你拆拆下来 它就相当于断开了所以不短路 你排查一下其它电路

网友:
你用因为南桥管理网卡声卡 还有外接设备你

网友:
你查一下别的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被坑了,我反正买了一个回来就短路,剪版的yoga14

网友(2023-06-07):
直接用万用表测南桥的脚是不准的,取下桥主要电感不短路,装上桥主要电感就短路,100%是南桥有问题,我遇到过的,淘宝卖家还信誓说是全新原装桥,T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