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W118 拆开加内存,装回不开机!!!

楼主(2023-05-03):
HP  TPN-W118 主板型号是:Brittle MB
15256-1
448.07M06.0011

现在是风扇转一会又重启,一直这样,只用原来的内存也是这样。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2v, 3.3v, 5v,  1v 电压都正常。 真是无语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A:
让他多开关几次应该会好的.电池拔了就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他多开关几次应该会好的.电池拔了就会这样的

还能这样子

网友:
你的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