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啊,小白请问个问题,OP

楼主(2023-05-03):
各位大佬啊,小白请问个问题,OPPO n5209不连接数据,充电排线和口都正常,能充电,插电脑上传数据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来学习下,等大佬

网友A:
检查DP,DM 线路……尾插,排线,主板。一步一步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DP,DM 线路……尾插,排线,主板。一步一步来!!!

谢谢,检查的其中一个线路短路了,从排线过来先经过一个有正负极的小件,好像是电容,然后这个电容两边都接地了,拆了后还是不行,应该是后面的件短路了

没电路图

不知道通向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检查的其中一个线路短路了,从排线过来先经过一个有正负极的小件,好像是电容,然后这个电容两边都 ...

                                                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纸?维修资料领域全,包含手机、平板、电脑、MACBOOK、无人机、游戏机、汽车电脑板等,内容丰富,有标注图、原理图、点位图、板层走线、通病案例...,可自由添加维修标注、云端存储永不丢失,每日更新,不绑定电脑和IP,支持超过8种语言,支持资料定制,更有店铺维修员账号管理功能。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你好啊你试试精精神神就是计算机手机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