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死机怎么搞哦

楼主(2023-05-03):
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各供电正常稳定有波形
修得吐血了

网友A:
重点电容有示波器看看。各个供电的波形有没有杂波。

网友:
重点电容有示波器看看。各个供电的波形有没有杂波

网友:
把它废了。

网友:
我这还有个不定时不显示  放视频烤机 能听到声音 显示器连接线 拔了 再插还是无显示   关机又正常了

网友:
这种最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电容有示波器看看。各个供电的波形有没有杂波。

看了波形没发现问题

网友:
根据经验比例,多半是桥有问题了。吹桥试一下吧。

网友:
主板便宜就换吧

网友:
逻辑分析仪抓各个敏感点关键点几个小时的波形,看看哪个掉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