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7 360 网络版 开机黑屏

楼主(2023-05-03):
开机测核心供电;0.9V。显存供电;1.5V。3.3V也到位。5V电也有。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出、黑屏。显示器接板载VGA确能正常显示。测金手指到地阻值正常。核心到地阻值二十左右,显存到地阻值二百一左右。12V到地阻值四百五左右,3.3V阻值四百五左右。晶体用示波器测试有波形、复位点、时钟点都没异常,只有散热风扇电路没有触发风扇不转。搞得有点头晕。现特请老师不吝赐教,给帮帮忙,诊断诊断,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接口查了吗?、

网友:
接口也检查了,没有问题。先只有怀疑核心和显存是否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