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这种电容要怎么换?

楼主(2023-05-03):
如图,这五个电容两个脚都是在地线上,更换了电容就过孔短路了。很无语,200块钱没了

电容也不好拆,450度的烙铁搞半天才能拆下来,太硬了

网友A:
买个白光电烙铁  几百的

网友:
用高频烙铁,推荐快克203

网友:
过孔一般加锡焊透就拔,出来以后用吸锡器清孔

网友:
你的烙铁回温能力不行哦。。。

网友:
电容两个引脚先补锡,推荐用快克203H高频焊台,

网友:
温度不够  用力过大  把中间搞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白光电烙铁  几百的

我用的白菜白光,今天买了一个原装进口烙铁头都是80

网友:
简单来说,这种需要先预热一下。

网友C:
你烙铁温度调低了,加点焊膏再上点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烙铁温度调低了,加点焊膏再上点锡

已经最高的,而且堆了锡的,焊油也用了很多,还是最好的焊油

网友:
烙铁回温性能不行~换~

网友:
白光要24V 3A

网友:
这种有接地线的,要加焊锡加高温取元件。

网友:
一只手用热风枪吹,一只手用烙铁焊。锡化了后用烙铁压一下电容脚,基本上都能掉下来。

网友:
先用低温锡中和一下,再加助焊膏就很容易弄下来了

网友:
搞一个锡炉

网友:
这简单,上锡炉。没锡炉?那用90w电烙铁烫下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白光电烙铁  几百的

几百?我就买的一百来块,一样拆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温度不够。

网友D:
这不烙铁350度一放上就自己掉下来了么。

网友:
烙铁不行功率不足啊换大功率烙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白菜白光,今天买了一个原装进口烙铁头都是80

你这大师问这种问题,是来刷下载分的吧,这种电容t12的特大刀头320度轻轻松松拆下来,或者用c245的大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烙铁350度一放上就自己掉下来了么。

你确定?我昨天买的新烙铁头回来了,450度也要二十多秒才能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大师问这种问题,是来刷下载分的吧,这种电容t12的特大刀头320度轻轻松松拆下来,或者用c245的大刀头

你说的是电视机小板是吧?300度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视机小板是吧?300度还。

华硕主板CPU供电电容和显卡核心供电电容。用t12焊台  超大刀头 320度,轻轻松松焊下来。不信我可以发录像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视机小板是吧?300度还。

你焊不下来。虽然表面的锡化了,但过孔里的锡没化,因为烙铁头太小,不能把主板加热到适宜的温度,

网友:
主题四百多  帖子三千左右不应该是新手    先不管他难不难拆  就凭焊盘被损坏这一点就能判断你这烙铁是完全不会用,这就是跟写字是一样的  同样一支笔 书法家写的跟小学生写的是有区别的    这个真没有捷径 你就继续锻炼就行   具体温度受外界影响很大  用BGA 220°已经完全足够  用烙铁 500°反而不行 不是不行而且影响因素太多  那你换个收音机的电路板你试试 500°就起飞了 电容瞬间掉下来  道理大家都懂 只不过新手需要练习

网友:
936都随便拆的

网友:
加多点无铅的锡 很快就弄下来

网友:
先风枪辅助加热,然后烙铁堆锡在电容2脚上,很轻松就能拆下来,注意不要硬扯,在烙铁加热电容引脚的同时,轻轻左右推动一下电容,感觉很松动了就拔出来

网友(2023-06-11):
一把50W普通内热式铬铁就拆下来了  要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用高频焊台可以拆下的。我用黄花907都换过电容,但是效率没高频焊台高。

网友:
要完全加热透透了,才容易拔下来。。。

网友(2023-07-11):
手工太差了,怀疑你是搞维修的吗?
6层板以上,36板?48层板?你还直接用烙铁搞?
多层主板,拆卸dip零件,或者大一点的smt类零件,第一部就是主板预热,现在基本上都是无铅锡,熔点在260左右,把板子预热到200°,拆啥零件还是问题?不想投资,最简单的工具,就是上大炮,配合吸锡器,拆好之后,趁着主板还有温度,立马用烙铁焊接,如果烙铁还用这9.9包邮的,当我没说。

网友:
20元 40W 外热 黄花高洁640C轻松拆卸,要什么几百的,真的没有必要

网友:
普通的24V936,1321烙铁芯一样焊接

网友:
JBC245烙铁不就搞定了!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