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显卡风扇

楼主(2023-05-04):
一台戴尔电脑的显卡风扇不转了,单接了一个5V供电后,风扇狂转,散热是解决了,但噪音是美中不足的问题,想着把CPU的风扇串联在一块不是能够解决此问题了吗?于是就按风扇的颜色线分别接在一起,可是试机风扇还是狂转,就又将中间的两条数据控制线对调一下,这时显卡风扇与CPU风扇终于同步了,串联风扇成功,噪音解决。

网友:
让显卡强行认“高起强”样的干爹啊 显卡实际负载高的时候温度上去了,不过受控于CPU,万一CPU温度此刻低,有可能显卡温度得不到很好的压制,这样多少有点隐患

网友:
gpu风扇串联到cpu风扇。。。有意思。

网友:
显卡实际负载的时候温度高,CPU实际负载的时候温度低,这样让显卡风扇转多少有隐患。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子弄,最好还是修显卡风扇电路

网友:
可以这样子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