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7000的开机不触发。

楼主(2023-05-04):
联想7000,板型号为LA-H101P。插电3V 5V正常。电流0.022。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3。过会开机灯灭电流回到0.022。bios刷过。EC供电3.3正常。37脚EC复位电压正常。ce型号KB9022QD。这是EC问题吗,
不触发

网友:
热成像看一下桥~~~

网友:
桥问题吧,你都有触发动作了,查桥的条件,另外看描述有可能有后级短路,你查一下二级供电。

网友:
查一下二级供电

网友:
桥有的slps4 s3有没有

网友:
6脚 S3没电压。桥跟U一起的

网友:
桥问题吧!有局部不良的桥!

网友:
加焊过南桥吗

网友:
没加焊过核心

网友:
遇事不决,换了在说

网友:
3v和5v待机的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联想e450就有个通病,和你的这个情况很类似,就是换待机的电容好的

网友:
桥挂逼的多

网友:
早上上了BGA加焊下U可以了。只是温度有点高啊。手摸散热有点烫手。

网友:
多半桥问题。

网友:
二级电压和转换电压都看一下,看这个电流应该在开启二级和转换电压上

网友:
待机电压,桥!

网友(2023-06-23):
这种信号源用万用表是没有用的 要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的 维修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打BGA 不管好不好 打BGA风险是很大的 最好的就是测试好所有的条件看看 按照时序的走向

网友:
遇事不决加焊U

网友:
单CPU的查下RTC电路

网友:
弄好了吗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