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23-05-04):
惠普M17W打印机的警示灯和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USB链接不到电脑,换USB线故障依旧,重新启动故障依旧。哪位大佬帮我看看!

网友:
搜索一下指示灯闪烁的问题是什么啊?百度

网友:
无它水货机器没有维修价值的 哪里买的哪里售后换新

网友:
打自检页能打吗?如果打不了就是机器自检没通过!查故障代码!

网友:
一般都是U坏了  惠普的通病

网友:
复杂的也搞不来就从简单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