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台疑难杂症的联想,不充电问题,大神快进来!

楼主(2023-05-04):
G50-45 板号 NM-A281
电池单独开机都正常
适配器单独开机都正常
用电池开机,在插入适配器就无法识别到电池,不插适配器一切正常
机器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而且不充电
EC和BQ芯片换过,目前无思路,求大佬解答
芯片

网友:
换EC前资料有没有刷过。

网友:
EC和充电芯片之间有无断路,EC和电池接口有无断路,SMBDAT和SMBCLK有无波形,BATT_TEMP电压正常吗,有没有排除电池本身的原因,保护隔离有无问题,保护隔离的场管和电池充电开关管有问题也不充电,充电修着很恶心,就是因为要查的东西太多了,最后还有温度检测信号是否正常,不正常也会降频不充电什么的。

网友:
asus的笔记本是断开适配器、电池、cmos电池。然后都接回就好了。能开机了,能充电了。。。
这种现象不是玄学问题,是bios的bug...
不知道你换硬件前有没有考虑bios的bug问题呢?

网友:
记得是 asus ultrabook ux301l 笔记本。。。拿来时接了电池并且接了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什么都没动,什么都没换,就搞好了的,收费200元,同样问题保2年。

网友:
ACDET 多少付?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保护隔离MOS管是不是直接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