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开机慢,按住开

楼主(2023-05-04):
华硕A58M-K,开机慢,按住开机键停10多秒以后有时候才能开机,开机以后再关机或者重启都不可以,风扇一直转不停!哪位师傅有碰到过这情况!请赐教!!!谢谢哈!!!
华硕
开机慢

网友:
你去下个官网BIOS刷上试试

网友:
你去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不行就是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