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aocAG272QCX

楼主(2023-05-04):
求助大神,aoc AG272QCX,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亮的时候一切正常,不亮的时候有背光无显示。这是什么问题啊?刷过两个bios了,故障依旧。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你不亮的时候测量屏接口的电压了吗?如果电压正常你不妨换屏或者换屏线试试

网友:
把主控加焊一下.有可能就会好的

网友(2023-07-01):
AG272QCX的程序谁有,板号715G8722-M1A-B00-005K,屏型号TPM270WQ1
请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