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3无原屏原彩修复

楼主(2023-05-04):
苹果13无原屏,换的拆机屏幕,没有原屏幕的码,现在有什么办法修复原彩么

网友A:
沙漏查原机盖板码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漏查原机盖板码写进去就可以了

吹牛逼吧?这么简单?

网友:
拆硬盘解绑,或者16.1.2系统以下用v1s pro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