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EPSON L310连续烧主板!

楼主(2023-05-04):
一个星期前客户拿来一台L310,故障是只有黑色,彩色一点都没有!连续清洗三次后正常了,然后就没管它,等第二天客户来取机器的时候打印一张测试页发现一点墨水都不出,打印空白页!头天晚上打印照片都没问题,第二天直接不出墨了!以为打印头烧了,又发了个喷头来上机,还是打印空白页,拆主板发现F1阻值无穷大,又发了个主板回来!上机打印一切正常,以为终于交差了,上了个厕所回来发现电源灯不亮了,心理一凉,拆主板测Q1 Q2短路了,得主板烧了!不得已又发了个主板回来上机打印了5张照片一切正常,然后待机半小时后发现主板Q1Q2又烧了,彻底崩溃了,打印头一直用的是发回来的喷头,原机喷头拆下后就放一边!求大佬帮忙分析分析连烧主板Q1Q2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这点可够背的,,,,,

网友:
有没有大佬救救孩子!

网友:
无它  最开始本应该同时更换主板和打印头的 自己自作聪明了以为普通清洗就好使

网友A:
烧驱动管与F1,肯定是喷头或排线短路,用一会短路,极可能是排线接口附近有墨水在喷头来回移动时流到接口铜箔上造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驱动管与F1,肯定是喷头或排线短路,用一会短路,极可能是排线接口附近有墨水在喷头来回移动时流到接口铜 ...

有道理,但是拆了排线查看没有墨迹,用纸巾插在喷头接口也没有墨迹!要说喷头短路吧,换了主板又能正常打印照片!两次都是打印完了待机几分钟后就烧主板!百思不得其解,搞郁闷了,这打印机修的血亏!

网友:
这种机子不如直接换一台好了。不用修

网友:
是不是排线上墨水没清理干净

网友(2023-06-03):
喷头短路。清洗直接烧

网友:
喷头坏了烧主板 主板烧了烧喷头无限循环

网友(2023-08-04):
我认为要同时换主板和打印头才行。去年我亲历过,主板上对管测阻值偏小,于是换掉还是不打印,就买个仅黑色的打印头,立马就好了。

网友:
真的太难了,维修行业不搞搞,还赔进去

网友:
排线问题多点,接口,还有就是喷头问题。最后就考虑喷头驱动芯片了,芯片驱动出错也会烧对管

网友:
路这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