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TX1660TI求助

楼主(2023-05-04):
前两天显卡花屏,软件测试C0的显存颗粒故障,自己有热风枪,本以为显存植锡就可以了,但是吹下显存颗粒后,发现显卡焊盘脱漆焊点连锡了,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哪位大神能搞定。

网友A:
不知道这几个点位连锡,会造成显存短路吗?

网友:
关闭风枪电源 打开地图软件搜索最近的电脑维修店 或者手机维修店

网友:
能连锡的,说明那几个点本来就是连的

网友B:
那几个点本来就是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点本来就是连的,

确定吗?原先没有连锡,用烙铁除锡的时候掉漆然后就连上了:kuqi:

网友A:
那个师傅有GDDR6焊盘图吗?这几个点连锡了会影响吗?万分感谢。

网友C:
这几个点本来就是连着的吧

网友:
请问各位老大,GDDR6显存焊点位VDDQ和VDD的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点本来就是连着的吧

老大,GDDR6显存焊点位VDDQ和VDD的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
把连锡的地方弄干净了,看看线的走向,再用万用表测一下这几个点是否有联系

网友:
工具不行,好的都得修坏了。

网友:
应该拖锡时是黑油脱落了,买点黑油或绿油涂上

网友D:
业余的就搞不了专业的,朋友,那几个焊盘,再给你拖拖就彻底废掉了,如果表面再给拖掉,补点就不好补了。

网友:
买点绿油涂上

网友:
那位高手给个指点,这个焊盘还有救吗?:kuqi:

网友:
那几个点本来就是链接一起的

网友E:
找了个1660图看了下,第一图,左上往右数第八个点与下一行第八个点相连。第一行第十个点与下一行第十个点相连。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是显存

网友:
先拖锡  洗板水擦干净上绿油  在把焊点挖出来   手抖的上CNC

网友:
这种没有把握确定的建议去拍个X光片子  咸鱼上不是有嘛  50一次   瞬间就知道哪虚焊了

网友:
看一看点位图确认一下是否是本来就是连锡的点。拆焊过程引起连锡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找了个1660图看了下,第一图,左上往右数第八个点与下一行第八个点相连。第一行第十个点与下一行第十个点相 ...

GT1660大多数是GDDR5的显存颗粒,点位不一样。请问GDDR6显存焊点位VDDQ和VDD的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T1660大多数是GDDR5的显存颗粒,点位不一样。请问GDDR6显存焊点位VDDQ和VDD的电压是一样的吗?

你对比下公版的,一般可以找到相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对比下公版的,一般可以找到相似的

因为不是专业,显卡维修的,手里也没资料,希望大佬指点。

网友:
这个贴不能沉,需要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用吸锡带清理一下就干净了,再用绿油涂一下,再把原来的焊点挖出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师傅,点位图下载了,感谢指导!

网友:
各位师傅,到底哪个GDDR6显存点位图为准

网友G:
简单,寄来给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寄来给我修

师傅怎么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几个点位连锡,会造成显存短路吗?

除非碰上NC了不然连锡信号一串基本就废了,过一遍除锡流程吧。另外我最近也在找这个显卡的图纸,麻烦楼主找到了可以喊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师傅有GDDR6焊盘图吗?这几个点连锡了会影响吗?万分感谢。

以后记住了,这种掉漆的,吸锡线拖平了,什么也不用管,直接对准了焊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业余的就搞不了专业的,朋友,那几个焊盘,再给你拖拖就彻底废掉了,如果表面再给拖掉,补点就不好补了。

谢谢指导!现在试图用低温锡去掉高温锡,让走线明朗,然后用刮刀轻轻挂掉,再上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显卡已修复。有空上贴分享经验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