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的显示器这么垃圾吗?

楼主(2023-05-04):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型号是AG272QCX,刷过bios了,不管用。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
不一定是biss问题

网友:
AOC的质量还可以吧

网友:
AOC显示器开始质量还可以,后来代工到厂多了,就良莠不齐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各路电压正常吗?其实,显示器用久了,都容易损坏的。不分哪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