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幽灵 Z2 Air-s GK5MP5X MB V1.1 内接不显,外接不显,求助维修思路

楼主(2023-05-04):
深海幽灵 Z2 Air-s GK5MP5X MB V1.1
屏线接口都测量了内接和外接都正常,屏也换了。。
测量条件都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用波波打一下

网友A:
跟我今天接到的这台一样问题呢,据客户描述打游戏的过程中突然黑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我今天接到的这台一样问题呢,据客户描述打游戏的过程中突然黑屏的

我没有解决,机器还给客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解决,机器还给客户了

我报价换桥500元,吓跑了

网友:
已经直接干U

网友:
完了之后呢?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A:
我报价换桥500元,吓跑了

换桥500是同行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今天接到的这台一样问题呢,据客户描述打游戏的过程中突然黑屏的

我也接了一台样的

网友(2023-08-31):
南桥吧  Q42哪里没有导通

网友:
看来真通病,没时间磨,客户又急,一样的故障,外接正常游戏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 怀疑u

网友(2023-11-17):
有解决的吗   这个是cpu 输出的  只有一个 插入检测信号EDP_HPD 去桥了    打值 800 多    找了一个板号差不多的机器打600 多
因为机器同行卖的半年客户回来找怕给整不开机了。。。被客户赖上

网友:
干好了吗 ?

网友:
直接搞定 集显坏了

网友(2024-02-15):
接了个一模一样得,还被上家换过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