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修主板 ME的故障多吗

楼主(2023-05-04):
现在修主板 ME出问题的情况 多吗 Me坏了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救助
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桥坏了,换桥后刷ME,单独因为ME损坏还没有遇到过。也许BIOS损坏算?不过这不一定就是me部分损坏吧。也有二修机,本来是亮机的,上家直接三板斧开干。胡乱刷了个BIOS,结果因为ME的原因导致桥锁死彻底不亮机,刷原厂BIOS也无用。只能换桥刷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