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1020打印很淡,已经清洁激光机换了电源板不起作用!

楼主(2023-05-04):
同一个硒鼓,放好机上打印是非常浓黑的,放故障机上打印就整体很淡,故障机我已经擦过激光器,并且把好机上的电源板拆下来装上去,还是不起作用!定影膜也看过,状态都挺好的!现在没辙了!不知道下一步要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就没有对换测试吗充电架高压板了激光器 也就这几个 电源板一般是那几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小白不懂!只能来此学习一下!

网友A:
先用卡纸法,看看鼓芯上没有转印到纸上的碳粉够不够多,不多就是硒鼓充电辊或高压板问题
在文字转印到纸张后硒鼓残留的的多不多,多就是纸充电辊的有问题,也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卡纸法,看看鼓芯上没有转印到纸上的碳粉够不够多,不多就是硒鼓充电辊或高压板问题
在文字转印到纸张后硒鼓残留的的多不多,多就是纸充电辊的有问题,也是高压板问题

不是高压板问题也不是硒鼓问题!我用另外一台好机上的高压板拆下来换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我之前发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9051-1-1.html#pid18612554

大哥,电源板我整个换了好的,所以不是电源板问题,你说换了电容就好了,但我已经排除电源板故障了

网友:
激光器不是说清洁就一定会好的,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激光器电位器调整下

网友(2023-06-03):
调整激光机电位吧

网友:
让他卡纸  一秒定位

网友:
机器很老了吧,转印和分离的位置接触不好,就这两个地方,仔细查一下就OK了

网友:
激光器调一下,不要调太多。。一丢丢就行

网友:
激光器  高压板  硒鼓 都会造成

网友:
卡纸法看看两个鼓的分量一样吗

网友(2023-07-12):
好经典的一款打印机

网友D(2023-12-10):
兄弟,我刚好遇到,你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刚好遇到,你怎么解决问题的

没有任何方法。我是在驱动里把打印黑度调到最高,才勉强达到可以正常使用的程度

网友:
只能换激光器试试了

网友:
激光器功率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电源板我整个换了好的,所以不是电源板问题,你说换了电容就好了,但我已经排除电源板故障了

可能转印轴套的问题,其他机型有这种情况,转印轴套不导电了或者导电不好了

网友:
换激光器就可以了,我刚修过一台!换激光器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