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在LOGO进不了BIOS

楼主(2023-05-04):
(无正文)

网友A:
按提示操作或者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提示操作或者刷bios

就卡到这了,任何操作也不行,外接设备都卸掉了,就留着显示器和键盘是外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卡到这了,任何操作也不行,外接设备都卸掉了,就留着显示器和键盘是外接的

刷个bios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或者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或者IO

好的,谢谢,网上买的考录设备快到了,等到了考录一下试试,如果电源管理和IO的问题怎么维修呢,网上买的山寨板,还有必要维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或者IO

还有,这个主板连续断电了几回就这样了,是不电源管理芯片坏的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主板连续断电了几回就这样了,是不电源管理芯片坏的概率大

华擎做工本身就很差。我这里的代理做了一年卖的板子返修百分之七十,人家直接不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主板连续断电了几回就这样了,是不电源管理芯片坏的概率大

有时不一定是芯片坏,有些周边的芝麻大小的件虚焊就这样,越南造的东西质量很差劲。

网友A:
我一块华擎的板子用来测坏卡的,连续正常开关机六次直接罢工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块华擎的板子用来测坏卡的,连续正常开关机六次直接罢工不开机了。

现在做什么板子代理?你这能修吗?看我要好不好找你修

,拷录机都买好了,又投资了几十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块华擎的板子用来测坏卡的,连续正常开关机六次直接罢工不开机了。

这样的,感觉还不是品牌的,我这i5-4200m    HM86架构的

网友:
先刷BIOS程序,再检测电源芯片,再检测信号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感觉还不是品牌的,我这i5-4200m    HM86架构的

请教一下,你这款HM86主板,如何测试坏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这款HM86主板,如何测试坏卡?

我这个直接买来能点亮,断电几回卡logo进不了bios,没测试过

网友A:
这种一体cpu焊在板上的可能是cpu坏了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体cpu焊在板上的可能是cpu坏了虚焊了

不是焊接在板上的,可以取下来

网友D:
把硬盘外设都拆了,还卡就查网卡,声卡

网友:
把硬盘外设都拆了.检测信号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外设都拆了,还卡就查网卡,声卡

声卡没拆,其他都拆了

网友:
杂牌一体机主板,应该是没网站的那种。刷bios最好取下来刷,夹子有接触不良的。取下来刷如果校验不过,要么bios文件坏,要么bios芯片坏。直接换片同容量的bios芯片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