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键盘问题

楼主(2023-05-04):
HP ProBook 640G1
笔记本
,能进入PE引导且能进入PE,PE后键盘触摸板不能使用全失灵,系统内也是都不能使用,外接键盘能使用;能进入BIOS,上下左右键能使用,ENTER键能使用,F10 能使用。就是在PE内和系统内键盘和触摸板不能使用。请大佬们支招指导一二!非常感谢!
笔记本
触摸板
电脑

网友:
键盘内部有断的排线,键盘排线不好修,建议更换键盘

网友:
pe下没有驱动吧,碰到多个pe下没法用触摸板的

网友:
楼上正解!驱动没有!

网友:
pe下是没有安装驱动,去HP官网下载驱动没有专项触摸板驱动和键盘驱动,只下载了鼠标驱动,芯片组驱动等。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PE工具的问题。用外接键盘和鼠标操作。

网友:
换个PE试试,可能是PE没键盘和触控板驱动

网友:
没有驱动,外接鼠标键盘装好系统再弄

网友:
笔记本键盘还是换了好。

网友:
换一个PE就好了

网友:
拆下来重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