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路由。我这个有个斐讯k2p

楼主(2023-05-04):
谁修过路由。我这个有个斐讯k2p,收的砖,编程器救出来能用,但是恢复出厂或者断电就可能成砖进不去。现在无线没有,不死也不好进去。进去还不一定能操作(没反应)。谁遇过。编程器救砖的固件都对的第一次遇这奇葩

网友A:
固件有缺失或者是闪存有问题。

网友:
换固件版本试试

网友:
换闪存或重刷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缺失或者是闪存有问题。

纳闷,还能写入,有时候还能进

网友:
准备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纳闷,还能写入,有时候还能进

检查一下5V跟3.3V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