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4720hq过流降频

楼主(2023-05-04):
4720hq 过流降频问题,是 bios 限制的,现阶段无法修改的哦。
不过可以用 ThrottleStop v9.5 将 vccin 修改为 1.7500vdc 就可以避免过流降频了哦!
这样做还是会有过流检测,但是不会被降频。
提高 vccin 会增大发热和耗电,适可而止哦。

网友:
截图前忘了设置正确的 NSimsux 9 字体了(10 号字体时 0 似乎看起来不合理)。。。

网友:
过热降频的问题,只能自己改笔记本的散热哦。

网友:
这个 vccin 是越低越好。越低 cpu 发热越少,cpu 温度越低就能跑更高频率!当然 cpu 体制差的因电压不足死机!

固定 vccin 的值,是这个 cpu 的 bug。vccin 没变高,cpu 就认为功耗没有增加。功耗没增加,cpu 就不做过流降频。

网友:
设置成 32x 频率后,关闭软件,可以保持。
但是设置成 08x 频率后,关闭软件,就没保持,还自动跳到了 32x 的设置。。
搞不懂为啥这样哦

网友:
Set Multiplier 的作用: 选上它就可以手动设置倍频哦。关闭软件就等于不选它。钩选它后点 Save 保存,下次打开软件就自动应用手动倍频哦。

网友A: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木桩旁躺着一只老驴,它在做一个奔驰千里的梦 。
(我猜的。其实是看不懂哦,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