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升压条

楼主(2023-05-05):
有台机器 液晶屏是把原来的灯管改成LED灯带的,屏连接了一块逻辑板,现在屏摔坏了 花屏 找了一块屏是灯管的,现在问题是机器的逻辑板只有一路12V供电,这种情况下加装一个升压条来驱动灯管  可不可以  要怎么连接?请教大家。

网友:
12V 开启  调节  地 四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