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键盘排线卡口断了

楼主(2023-05-05):
键盘失灵中,无法开机,请问怎么修?

网友A:
买料版换接口,或者拆接口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料版换接口,或者拆接口卡子

这一看就是外行的

网友:
送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就是要喊他买买买啊,不然怎么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