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M-D3H 没有 RSMRST信号 分析 5VDUAL 电路

楼主(2023-05-05):
        测量发现 5vdual 电压只有 3.3v 偏低

        1. 5VDUAL 由 Q58 P-MOS 产生 。G 级 P_EN 为 2.9v 高电平不正常,所以 S 级输出 3.3v。

2. P_EN 信号在 5VDUAL 过压保护电路中产生

        3. 通过在过压保护电路中测量,发现 Q67 PNP 三极管 的 B 级电压为 4.5v 偏低,所以导通产生了 P_EN 2.9v 高电平信号

        4. Q67 的 B 级电压是由 5VSB 通过串联两个电阻限流正常应该是 有 5V 电压才对。

        5. 此电压还去到了 Q11 NPN 三极管的 C 级,经测量 B 级 0.45v 的电压,不足以使三极管导通,猜测它可能漏电,随即拆除更换,故障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