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主板南桥发烫居然是正常。

楼主(2023-05-05):
上电,主板集成的跑马卡,不跑马,始终代码00
拆开南桥的散热片,居然南桥发烫,约莫有50度以上的样子,手不能长时间压上去。(洗澡水40度刚合适)
供电没量,按照常理来维修判断的话。
不走代码,南桥发烫。
是不是可以宣告,先准备南桥,更换了?
哦不,这个主板是好的。
主板是好的。
我晕。

网友A:
南桥发烫很正常啊

网友:
南桥不烫你就更该担心了

网友:
好多主板超dmi总线频率会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发烫很正常啊

手不能摸的那种汤。
不是微微发烫。

网友B:
你吧散热器都拔掉了,这种板肯定汤啊。换过华擎的X299的桥,一样热啊

网友:
好的 别折腾

网友:
废话,人才能承受多高的温度?

网友:
50度左右应该是正常!

网友:
4代主板南桥发烫正常吗

网友:
其实芯片都发热的,芯片发热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开机一段时间后发热,温度在100度左右属于正常,越是高端的芯片温度越高。另一种是通电以后瞬间特别烫的才应该注意。瞬间很热的是短路了。

网友:
50度左右正常的,如果不发烫干嘛还设计个散热器上去?那不是增加成本吗?如果很烫就得考虑是不是什么地方漏电了!那样即使能用也必然不稳定

网友:
发烫,烫起泡了吗

网友:
南桥不正常,后来测试!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B:
你吧散热器都拔掉了,这种板肯定汤啊。换过华擎的X299的桥,一样热啊

你能换x299的桥?

网友:
能换啊,只要客户价格到位为什么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