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V星 X58 Platinum sli能不能上L5630

楼主(2023-05-05):
V星 X58 Platinum sli  有E5620  和L5630 2个cpu
E5620一上去就能点亮    L5630 正常就点不亮    只能清除 cmos才能点亮           用的最新3.8 bios

网友A:
查官网支持不支持这个CPU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官网支持不支持这个CPU不就知道了

志强系列 查不到的      就是后面的型号 能查到网友使用也查不到官网上 有写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