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共享打印机不能扫描

楼主(2023-05-05):
一个佳能249在win7电脑上,另一个win10电脑要共享这个打印机,现在win10电脑只能打印,没有扫描选项。驱动安装了官方完整版的驱动也不行。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不支持网络扫描吧

网友:
不是网络扫描,是共享

网友:
没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A:
扫描你共享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你共享了吗?

win7扫描和打印机同一个,你说说怎么单独共享扫描呢?

网友:
还要共享扫描的

网友:
来找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
扫描仪好像不能共享的

网友:
如果机器带网口的安装Canon MF Toolbox,就可以网络扫描,只有USB口的,通过电脑共享的,恭喜,其它电脑不能网络扫描的

网友:
打客服电话问问

网友:
可以共享,驱动问题

网友:
电脑共享的扫描  好像都不能用的吧

网友:
这个扫描共享有啥实用吗,你要放扫描的东西上扫描机的啊这样来回跑?

网友:
先换系统试试,我这边自己的win10重装之后就可以用打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