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23-05-05):
深圳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是小主板的,换系统后没有声音了,联网驱动也能打上,但是喇叭
还是打差的,说是没设备,请问是什么问题,么有设备我的喇叭的驱动怎么打上去的,设备
管理里都打完驱动了。有知道的吗?

网友:
重启一下吧。没用的话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有没有声音的驱动,有的话把声音驱动卸载,然后在重启。还有你用视频试了吗?有没有声音。还有你也可以插上耳机试试。

网友:
深圳的笔记本电脑声卡驱动不好装

网友A:
那种DIY无牌笔记本,驱动很难装的,我弄过一个,最后是想办法从另一台相同的电脑上拷下来安装上声音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DIY无牌笔记本,驱动很难装的,我弄过一个,最后是想办法从另一台相同的电脑上拷下来安装上声音才好的

相同的不好找吧,配个外置的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