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matebook 13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3-05-05):
华为matebook 13进水不开机

       这台华为matebook13进水后,就黑屏不开机了,说明主板哪里烧坏了。在主板腐蚀进水的地方,熏上松香,再次开机,立马元凶出来了,原来是“螃蟹公司”的这个芯片损坏。
       机器型号:华为matebook13

       故障现象:
顾客说吃面的时候,汤水倒进去,然后黑屏就不开机。

       维修思路:有的进水后是还可以用一会甚至几天,但是这台华为matebook13进水后,就黑屏不开机了,说明主板哪里烧坏了。

       维修过程:

1.拆开机器,仔细观察进水的痕迹,发现主板的右边进水,已经有腐蚀的迹象。

2.用万用表检查这个区域的电容,发现有不少对地短路的电容,而且标注CAM接口的右下角一个二极管的两端也是直接对地短路。

3.怀疑这个二极管是保护二极管,于是用电烙铁烫了她的一端,结果发现这个二极管明显有动摇的迹象。说明有情况。直接拆下这个二极管,此时测量主板的对地阻值,恢复了正常,数值470。

4.大致测量了主板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于是通电开机。此时,机器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又发现没有声音。而且此时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5.在主板腐蚀进水的地方,熏上松香,再次开机,立马元凶出来了,原来是“螃蟹公司”的这个芯片损坏。

6.更换这个芯片ALC256后,声音恢复正常。

       最后附上用101万用表测量的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图.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我也正在修华为的 一台进水本,只是没查到有用的资料

网友:
螃蟹公司  图标有点像

网友:
什么是螃蟹公司的芯片

网友:
没有烧到重要芯片

网友:
还好没有烧到重要芯片。。。。

网友:
哥们。。那你的对地阻值图呢?怎么没发出来啊?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什么是螃蟹公司的芯片  学习一下

网友:
还好是烧的声卡芯片,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