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个NEC7代小主机或联想M710Q的EC固件

楼主(2023-05-05):
     非常谢谢回首往昔 网友,已经解决问题了:通过更新回首往昔提供的固件,EC转速检测脚由0V升为1.xxV,系统不再报风扇错误了。

      手上有台NEC7代小主机,实际就是联想m710q的机器,它自检报风扇出错,无法进入系统。经检查发现EC的风扇转速检测脚为0V,断电测量该脚并未短路,用示波器查看,上电瞬间有高电平跳变,该脚相连的分压电阻均正常,故怀疑是EC的固件出错,因此向大家求个EC固件。固件IC型号:MXIC MX25L2006E。

网友A:
万能马家X宝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马家X宝没有吗??

BIOS倒是有,ec固件没有呀

网友B:
我好像有,来个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有,来个板号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版号:IQ2X0IH   VER:1.1
或者:IQ2XOIH REV: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有,来个板号

板子的背面有:22B1031-B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顶顶上去,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路过学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