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的IO发出PG信号的必要条件

楼主(2023-05-05):
上电保护,上电检测发现总线供电正常无CPU供电,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现无EN信号,根据点位图查PQ81开路,导致PQ80的G极高电平,拉低了,EN,更换后故障依旧,但是CPU供电有了,根据 时序开启电源管理芯片后,IO会得到ATXPG,然后发送ISO_PWRGD给桥,桥发送DRAMPWRGD和CPUPWRGD给CPU,CPU发送VID给电源管理芯片,芯片产生CPU供电,但是我在查IO发送SIO_PWRGD条件时,发现没有采用ATXPWRGD,我想问下各位大神,这型号板子的IO发送ISO_PWRTD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A:
把那两个三极管拆掉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两个三极管拆掉会有惊喜

哪两个,有没有可能是惊吓

网友:
根据时序,CPU电源管理芯片EN开启,IO得到延时的ATXPOWD信号,就会发出SIO_PWRGD,给桥,25M起振,发时钟,读BIOS,给CPU发DRAMPWRGD,给CPU发时钟,给CPU发CPU电源管理芯片正常的PG,
我在测量sio_pwrgd为0V,查条件时发现此板并未启用ATX_pwrgd ,在测量IO合主要条件时并未发现异常,与是沿sio_pwrgd线路查找各元件是否正常时发现,一个1K的电阻,实测量只有27欧,与是拆下测量,发现阻值正常,再装上去时发现主板不保护了,也能跑码了,,由此可以判断电阻虚焊了,导致IO开漏时,没有上拉电压,虽然主板不保护 了,但是挡代码,20 F3,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告知一下,挡这种码一般故障在哪里,因为我百度查不到。不过因为之前我测量内存供电电压偏低只有1.3V,于是我又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看看是不是这里有问题,结果 只有1.1V了,
在点位图上查看了一下,内存供电只是给提供1.05桥的MOS管和VTT总线的MOS管还有一个DDR REF 参考电压BANK芯片提供电源,在这几个供电电压正常时,完全可以排除有微短可能,于是就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控制芯片的反馈电路上的元件,结果万用表点了几下后,跑码进系统了,看来还是反馈电路电阻虚焊了。致此,这板算是修复了吧。

网友:
当然 还是想问一下,挡码20 F3到底是什么故障,以前记得挡内存不是D开头吗?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网友B:
纯大理石台面是不是有辐射,而且那样的花纹容易找小东西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大理石台面是不是有辐射,而且那样的花纹容易找小东西不好找

对的,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不过人懒,将就用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奇奇怪怪的问题,最后修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奇奇怪怪的问题,最后修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故障又重复了,SIO_ATX_PWRGD,这个信号又没有了,一个3.3V电压通过一个1K电阻上拉,打对地又是正常的,测量电阻阻值又是正常的,这个IO未启用ATXPG,所以SIO_ATx_pwrgd应该是上电后就会获得,待其它VIN条件正常后就会发出,之前内存供电不正常,修好后,查VIN条件都正常了,不知道是IO坏了,不出PG还是这个电阻,或焊接有问题,有时间再重焊一下。

网友D:
华硕主板的内存电压是会变的,不跑码或者只跑几个码不亮机时,内存电压1.2V左右都是正常的。跑码亮机后会变到1.5V左右。CPU电压多少?是否为预设供电?内存的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主板的内存电压是会变的,不跑码或者只跑几个码不亮机时,内存电压1.2V左右都是正常的。跑码亮机后会变 ...

诊断卡挡码55,打值都正常,现在是内存供电1.2V,跑码并未跳变1.5V,是因为IO两个信号O_1.2V_SET ,O_1.3V_SET并示产生,这两个信号是控制内存供电芯片FB脚,此电源管理芯片的反馈源信号应该是来自IO的O_1.5V DUAL OV#1,O_1.5V DUAL OV#2,这两个信号,但是并不清楚是否还有其它条件参与,因为从IO的工作状态来看,并不像坏的,现在因为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致DDR TT ,DDRREF,都只有0.6V,所以导致自检测挡码55,但是桥供电,CPU_VTT,锁相环供电,都正常。而且时钟和复位都正常。

网友:
能不能有人补充一下,内存1.2V,跑码后跳变1.5V,是由哪个信号触发的,是SLP_*这类的信号吗?我看其它图纸内存供电的产生,都是由SLP_S*这些信号触发的,但是这华硕的图纸内存供电采用的是5/12V DUAL切换电路提供内存供电,只要IO待机OK,就会产生一个3VSBSW信号,用于12V内存供电以及5VSB内存待机开启和关闭,所以,只要触发上电,自动产生5VDIMM,不需要其它 信号的参与。

网友D:
个人推测,与CPU供电类似,先出预设供电,跑码亮机后变成真正的供电。其余牌子的主板没有这个过程(华擎没注意过)。不过内存相关:内存条,内存插槽,CPU,cpu座,bios,PCH,I/O。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推测,与CPU供电类似,先出预设供电,跑码亮机后变成真正的供电。其余牌子的主板没有这个过程(华擎没 ...

现在是预设电压有,自检测挡码55,有时钟和复位,说明CPU已经正常工作了,但是内存正式电压没有出来,而且IO取样端正常,控制端确没有信号,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条件没有满足,导致IO没有调整内存上电,这个挡码55肯定不是内存问题,因为内存正式供电没有出来,导致VTT 和VREF不正常,才报错内存的,所以我不知道,出内存供电需要什么必要条件,

网友:
今天找了坏好板测量了一下IO的工作条件,没有发现异常,O_1.2V_SET ,O_1.3V_SET这两个信号是有高电平3.3V的,但是这两个信号控制的两个MOS管的G极确一点变化都没有,打二极档值发现是直通的,但是用电阻档测量时发现有3.7欧的电阻,有没有可能是线路老化,导致信号衰减,才无法控制内存上电?

网友D:
CPU是否绝对无问题?CPU的触点有没有用橡皮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是否绝对无问题?CPU的触点有没有用橡皮擦过?

CPU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另外一块同样的板,也是用的这个CPU,不过那块板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