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主板的内存时钟只有0.75V怎么修啊

楼主(2023-05-05):
请问大家主板的内存时钟只有0.75V怎么修啊,三代内存主板是Z77,正常是1.5V的,但是这个内存时钟只有0.75,换了24M晶振还是一样的问题,晶振旁边的小电容也换了,和CPU座子的连接也没问题。

网友A:
时钟这个电压貌似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这个电压貌似没有问题吧

不是说应该是1.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这个电压貌似没有问题吧

我看了好几个帖子都说1.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应该是1.5v吗?

我觉得时钟有电压就正常,平时我修有电压都没有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时钟有电压就正常,平时我修有电压都没有管他

哦哦,意思还不是出在这个问题上。但确实现在内存上的各种电压复位都有。

网友:
我当时测的数据:

核心供电1.5V: 51脚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US)3.34V:118,238脚(正常)
SPD供电3.35V:236脚  (正常)
参考电压0.80V :1脚 (正常)
时钟电压1.5V左右:
184/185时钟电压0.81V(不正常,应为1.5V)。

网友:
你找其它1155针脚的主板测一下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