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LA-F611P 光主板,待机时,是否有3V 5V 待机电压

楼主(2023-05-05):
Dell G3- 3579  LA-F611P 光主板,现在不出待机电压,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哪位修过这个板子?
给点经验。现在就是插电,没有3v5v.公共点是16V,有些人说正常,有些人说不正常。

测量的条件都写在图片上了,为什么公共点只有16V。测量前后阻值也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A:
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B:
16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适配器吗?

不是,是可调电源。但按道理可调电源也能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v正常的,,,,

你好,接下来能不能给点维修思路?不知道该如何查。

网友:
16V应该正常,不过我这个测是17.5V.

网友:
16可能有点低 你用原装充电器看看 正常貌似是17.几以前修过还以为公共点不正常 这个机子待机有3v 5v 有参考图纸很好修的 修出待机估计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6v正常的,,,,

查查为什么没有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为什么没有3v    5v

感谢,原来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16V 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