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 V205 bios

楼主(2023-05-05):
X99 V205 bios

网友(2023-12-02):
谢谢分享,被afuwin提取的8m bios坑死了

网友(2024-02-22):
确定可用。。。。

网友(2024-04-30):
楼主请问是巨械师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你好请问有用吗?是巨械师x99v205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有用吗?是巨械师x99v205吗

我这个没牌子 你刷下看看啊 备份好你原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没牌子 你刷下看看啊 备份好你原机的

就是主板是x99v205,然后显卡槽下面有个 ROhs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板是x99v205,然后显卡槽下面有个 ROhs  吗

版号应该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号应该对的

好的如果和这个是一样的就行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有用吗?是巨械师x99v205吗

好用谢谢·················

网友(2026-01-07):
可以亮机器,就是要等10秒钟左右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