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板排线哪里有卖?

楼主(2023-05-05):
型号是神舟Z8-ta5ns触控板排线丢了,随便配了个用不了
有大佬能说下哪里能买到不?

网友A:
FFC线 正向/反向  多少pin脚 脚距 对应

网友:
有谁能说下TA5NS的触控排线的规格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C线 正向/反向  多少pin脚 脚距 对应

本来的排线不见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些信息了

网友B:
数一数排线夹上的接触点个数,测量一下排线夹夹排线的宽度,排线长度根据实际距离测量,买排线的时候可以长一些,在网上找相对应的排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一数排线夹上的接触点个数,测量一下排线夹夹排线的宽度,排线长度根据实际距离测量,买排线的时候可以长一些,在网上找相对应的排线就行了。

买了,回头试试。

网友B:
一些网店卖排线的挺多,就是需要买家提供排线的引脚数、宽度、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网店卖排线的挺多,就是需要买家提供排线的引脚数、宽度、长度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些信息,原排线不见了。

网友:
量一下地线,基本就可以知道排线的线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