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天M610B-D120

楼主(2023-05-05):
DZX20   NM-B401    ZZX200ML1   能触发  不显示  风扇转 不跑码   拆掉图中U腐蚀电容  装机OK

网友A:
国产也开始通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也开始通病了吗

不是开心  CPU自身问题  是风扇的纸问题  上几天修了这机一样  不过是AMD的

网友:
并且这机也报不起价  因为  主板1百多包CPU

网友:
这个是国产U吗?真的还是一次都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个是国产CPU?和AMD一样的通病??

网友B:
兆芯,不就是买了AMD授权那个

网友:
谢谢分享,说不定以后就会用得上

网友:
这个有几个电容爱腐蚀!

网友:
散热器上的垫子腐蚀电容!

网友:
有几个,垫子也要弄干净!

网友:
大家看一下!

网友:
这绝对是好事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2023-07-13):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 开天S620Z-D410主机,板号:NM-B401。故障现象:插电触发风扇转指示灯白灯亮但是屏幕没有显示没有图像。于是拆下CPU风扇发现上面有一个电容发霉拆除OK!,然后把CPU风扇散热器底部黑黑的胶用紫色带隔离。插电开机“嘟”的一声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测了一下主板上的供电脚上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兆芯,不就是买了AMD授权那个

赵鑫是via,海光才是amd,现在年纪轻的人没听过vi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