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抠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23-05-05):
此主板每次要扣电池才能开机,开机一切正常,关机几分钟打不开,拆机检修都能开机,装上就不行。反复折腾很是蛋疼。一般认为RTC电路问题,测:电池正常,coms跳线电压正常,晶振正常 EC vbat3.3 RSMRST#3.3 DPWROK3.3  PSIN#3.3  PSOUT#3.3 PSON#2.6V, v星专用电压SIO_3VA都正常,SLP_S3#  SLP_S5#低电平,扣电池 SLP_S3#  SLP_S5#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按开关可以开机,SLP_S3#  SLP_S5#低电平变为低电平。后怀疑加焊桥无果,基本电压都正常,只有PSON#2.6V不太正常,跑图纸到Q49,Q49 G级3.3v D级5v s级2..6,拆掉Q49用电阻直连DS电压正常,后又加焊7501,此板再无不开机问题,搞了半天维修结束。百思不得骑姐Q49坏了吗,pson电压必须5V吗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  莫名其妙就好了

网友:
明明白白的维修,稀里糊涂的就好了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的,B150M有好几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