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硬盘通用问题

楼主(2023-05-05):
请问下各位同行,ipad air2和mini4的硬盘能通用吗?准备用mini4的硬盘给air2扩容,mini4的硬盘是个黑盘不知道行不行?感谢大家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A:
手工没问题,是可以尝试的

网友:
请问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没问题,是可以尝试的

不是尝试的问题,我是说mini4的硬盘换到air2上面会不会不兼容刷机刷不过?

网友:
硬盘型号一样,就会兼容,也能刷过去机

网友B:
可以用。重写底层。就可以了。直接换上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重写底层。就可以了。直接换上肯定不行。

谢谢